楼主(2004-07-07):
什么是光电开关的灵敏度,我有个问题不懂,就是我厂的打包机在落丝时,开关上的指示灯一直在闪(丝时断时续的挡住开关),但不禁止进料,可是当丝堆到挡到开关后,进料就联锁停止了,这是怎么回顾事。

网友A:
我没有看明白,老哥

楼主:
能讲一下光电开关的灵敏度吗

网友B:
门限电平。

网友C:
这应该是程序延时

网友D:
查下打包机的定位的地方。
在夹紧的时候发热板温度有没有过高!

网友A:
光电开关有两种
一磁感应式的  二,电容感应的
一般光电开关在它的后面有个小罗丝可以调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