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07):
小弟做一台涂布机,烘道加热采用蒸汽热交换,请教控制热交换阀的温控仪采用电流输出控制电流控制电磁阀好,还是温控仪采用继电器输出控制通断热交换电磁阀好,若采用继电器输出控制电磁阀,请教如何调整PID参数获得最佳温控效果???

网友A:
调节阀的效果应该好于开闭阀。

网友B:
这个用电流控制输出的比较好一些,继电器输出只是一个开关量输出阻抗,而电流输出是一个线性量输出。

网友B:
有具体的要求的话,可以来电:0755-81892057

网友C:
调节阀的效果应该好于开闭阀

网友D(2004-08-07):
使用调节阀才会需要pid参数  若温控仪又自适应功能,可使用此功能来自动获得pid参数
否则只能手工一点一点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