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07):
请教各位高手,1. DCS中的NUMER是什么信号,与一般的开关量信号有什么不同;
2. DCS输出的DO信号有继电器,三极管和可控硅,各有什么不同,这其中哪个是干接点信号。

网友A:
1 不清楚你说的什么
2 当然继电器是干接点信号

网友B:
如果动作频繁,应考虑三极管和可控硅,但是它们不能完全关断,会有很小的漏电流,还有三极管的供电极性不能接反,不能用于交流。如果是双向可控硅就没有极性问题,可带交流负载。无论三者选谁,都要考虑所带负载的电压和电流。

网友C:
有没有详细一点的。

网友D(2004-10-07):
数字信号不等于开关量信号,数字信号包括开关量信号和脉冲信号。但是工程上将二者等同也无大碍。
See You
Best Regards
Mac.Lu
Engineering Mgr.
IEC Engineering Service Inc. (IECES)
惠州艾迪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Website:www.sinoiec.com
E-mail:Mac.Lu@126.com
Tel: +86 135 3170 6967(HZ),136 9285 5615(GSM)

楼主:
thanks you, MICK L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