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风机三角形接法改星形的问题

楼主(2004-07-08):
我公司中央空调系统一台风机额定风量为125000M3/h,配套电机功率为75KW,星三角启动。实际运行感觉它风量太大,浪费能源,想用如下最简单的办法解决:将原星三角启动中的三角切换功能去掉,即把它改成纯星形接法,降低电压,减低转速,从而减少送风量。该方法不需新增投资,且实施相当简单。但不知会有其他不良后果否?特请高手赐教!!!

网友A:
最好用变频器,这样可以实现软启动,还可以节能!

网友B(2004-09-14):
完全不会对设备有不良影响,可减少电机无功损耗,只是电机出力得不到充分利用,若有小些电机更换一下更好,免得大马拉小车。

网友C:
减慢转速?这样可行吗?如果进风管不加风闸调节,会因电机功率不够而烧掉吗?我没试过,也不知。一起探讨。

网友D:
功率因素会降低,且力矩只有三分之一

网友E:
这样可行吗?不试为好!最好用变频器,可以节能!

网友F:
改接后若电机速度降低则可能烧毁电机。负载轻可以用,这样可以提高功率因数,不清楚是否节省电费。

网友G:
不可行,不但不节电还有可能烧毁电机,可改变频或换一个电机

网友B:
星形改为三角形后,电机出力及电磁转矩相应减少,但因负荷率增加,功率因数会提高,更不会烧坏电机

网友H:
呵呵,不能这样做,你用电流表量量,有些设备不切换到三角形,电流始终在三角形运行之上。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不可行,不但不节电还有可能烧毁电机,可改变频或换一个电机
小马拉大车

网友J:
我认为是不可以的,不过如果你那一个如果是双速电机就另当别论。

网友K:
最好用变频器./
不要直接改变

网友L:
买台变频器成本太高吧,鼠笼电机和绕线电机的调速方法挺多的啊,就是浪费点儿电.普通风机一般都是二级的,转速2900多转,实在不行就换台四极的电机,转速1400多转.

网友M:
还是老老实实的用变频器吧! 改用 星形之后 转矩为 原来 三分之一 ,电机带 风机类负载的
话 ,有可能 会过载 ,

网友N:
完全可以,三角改星形后必须在进风口限制进风量来减小电机负荷。将电机电流限制在允许范围内,且电机转速不应有减。这样才能达到节能之目的。
     若风量不够,就不要改,直接限制进风量也可节能。

网友O:
你可以在三角形运行时,测一下输入电流,然后算一下输入功率,如果在25KW以下,是可以的。
同一个电机星形接法与三角形接法:功率之比是1:3,转矩之比也是1:3
关键在于你的负载
如果负载不大,接成星形也不一定省电,你可以分别测一下星形与角形的输入电流比较一下

网友P:
同意8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