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08):
我想使用西门子的伺服系统,我的任务很简单,驱动器进给一台小功率电机,使用变频器控制其运行速度。既需要有驱动器,变频器,伺服电机三部分,但西门子的都是模块化,我正在看,如果那位兄台有使用的经验,能否为我推荐一下,使用什么型号的产品,具体那一模块,或是应该先看哪一个产品资料。

多谢,多谢。

网友A:
你的想法好象有问题,伺服电机有自己的控制器,不需要用变频器来控制的。

楼主:
我需要有较高控制能力的电机来运转,因此需要伺服系统,不是指单一的伺服电机,即便是伺服电机,也是需要控制器的,只不过伺服电机的可控性高。

网友A:
伺服系统有自己的驱动器来控制电机,只需外部给定控制信号和速度信号,而变频器的输出是直接接电机的吧,如何用变频器控制伺服电机的驱动器?

楼主:
伺服系统需要有给定信号来控制电机的转速,我说的这个变频器,实际上是个控制器,只是用来给驱动器提供脉冲,来驱动电机,我用变频器的目的不是为了如何控制驱动器,是为了改变电机的转速。我在西门子的数控驱动产品介绍上,看到它的控制器就是变频调速,基本上就是个变频器

如果你了解西门子的伺服系统,能否像我推荐一下使用那一个模块。我使用的这个系统功率不大,电机是用来推动一个丝杠的,丝杠前接被测产品,要求与电机相连的丝杠,每分钟能够有接近一厘米的直线位移来推动产品运动,后接光栅尺,用计算机上的控制信号发出指令使电机运行或立即停止,然后读取光栅尺的读数,取得电机运行这一段的直线位移作为参数,来判定被测产品的是否合格。

网友A:
可以使用611U型的伺服,速度给定是通过模拟量给定的,如果仅是给定一个衡定速度,可以通过电位器来给定. 或者通过端子选择几个设定好的速度中的一个.
具体选型可以与当地的西门子办事处的人员联系,西门子的伺服选型不象其它的伺服,有点复杂,因为它的许多件都是单独订货的,选型工作最好由专业人员来作.你只要告诉他具体的要求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非常感谢,我刚接触西门子的伺服系统,就发现确实很复杂,而且它的伺服还好多品种,我在你回复之前,一直都在看“SIMOVERT MASTERDRIVES MC - 运动控制驱动器”,那个
SIMODRIVE 611U,我一直以为只是个调速的变频器,我会去咨询西门子技术支持。
多谢。

网友B(2005-03-22):
你看到本文就证明你对工业控制有一定兴趣,如果你想使用或者了解西门子伺服系统,建议你看完本文并收藏联系方法,以备后用。如果我们错了,看到此处请直接转楼下,带来的不便请多多担待!
我们专门从事西门子伺服控制系统,伺服控制就是我们的专长,无论你需要伺服的产品还是技术上的支持,都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如果你想学习西门子伺服相关的知识,就请到我们的网站来拾点贝壳吧!
当然西门子其他的工控产品我们也有,因为我们是西门子运动控制中心吗!
非常感谢你的阅读,有可能的话请和我们联系,你不会失望的!

敬请联系:北京国恒联信科技有限公司
联 系 人:李先生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魏公村街1号韦伯豪家园3号楼1单元101室
电 话:010-88570685,88579715,88579716
传 真:010-88570690
网 址http://www.simocontrol.com

网友C:
我建议你先去www.simocontrol.com看一下,下载《MC选型手册)这个资料,看一下驱动器与电机如何选型,你若看不明白,可以给我打电话010-88579715 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