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08):
请教下列要求哪家的DCS能够完全实现?
电源冗余
CPU冗余
AI/AO/DI/DO/RTD卡件冗余
CPU到计算机通讯冗余服务器冗余
客户要求,请帮忙

网友A:
西门子就可以实现,但我不知道算不算DCS

楼主:
是不是DCS没有关系吧!!
西门子的我以前在工厂的时候用过,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啊!
我用S7-200,300,400,S5!
其它的我不知道了,您能告诉我是什么系统吗??

网友B:
楼主说的这些好像是DCS的基本功能,国内三家大厂家和国外的产品应该都具有这些功能。

网友C:
试试Foxboro I/A 系统!

楼主:
回三楼坛主:
我以前是作honeywell系统的,跳槽不到半年,软件为PKS 系统,硬件为Honeywell的标准硬件,上面只有一个不能实现,即RTD冗余不能实现!!其它电源、cpu、通讯、server等都可以

我现在做AB的卡件,系统为ProcessLogix系统,但是I/o卡件不能冗余,其它冗余能够满足,卡件选择的为1756系列的卡件!

所以请坛主多给予帮助

楼上的朋友多谢,我没有用过Foxboro I/A系统,不知道哪里能够找到?

网友D:
这个要求很多DCS都能实现,除了I/O冗余用得比较少,一般的系统都是全部冗余的

网友E:
pks系统使用tps的卡间的话,就可以实现
否则的话,电源、卡间都不能冗余

plantscape支持网络、控制器的冗余,但是不支持卡间冗余

1756不支持

网友A:
你可以直接用S7-400H的冗于系统,可以全部都冗于的。

网友B:
楼主:
   我查了一些资料,没有找到RTD冗余的系统。
   一般IO设备冗余都是些重要但只有一个的测量点,如控制执行器。RTD很少有做冗余的。

网友F:
我用Eurotherm的DCS,除了I/O卡件没做过冗余,其它均可.重要测点可以取二值,三值,四值.

网友B:
hhyy:
   能否把欧陆的资料传上来,大家共享,或者发到我油箱也可以
   zhang760725@126.com 超大油箱

网友G:
各位大侠都给我说迷糊了,谁能系统解释一下各“冗余系统”的概念。

网友H:
很羡慕你有那么多的经历,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对于CPU,通讯,电源我是采用硬件和软件相结合的方式,这个就不多说了.对于AI,AO,DI,DO等我主要在终端想办法,这样能降低成本,并且效果还不错.

楼主:
我想找S7-400H的资料,由于不熟悉系统,所以在西门子的网站上没有下载到这个资料!!
哪位好心的兄弟能不能帮我email一份呢,先谢了!!!

楼上的是不是说的是象phenix的单路输入双路输出的信号转换器啊??我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了,但是现在一般很少有人这样设计系统了!!现场维护复杂!
hexuebin_2004@yeah.net

网友I(2004-09-09):
是没有见过rtd冗余的卡件
那为什么不在现场仪表部分做些改变呢
用一体化温度变送器呀,输出信号是4~20mA标准信号,就可以用可以冗余的模拟输入卡件了。

网友J:
西门子的PCS-7、悉雅特的SCADA、横河CS3000等系统可以实现,但RTD冗余好像不能实现。你可以向上述公司咨询一下是否可以实现RTD冗余。

网友K(2004-12-20):
yokogawa的cs3000可以做到

网友L:
YOKOGAWA 的CS3000系统可以实现.

网友M:
和利时Smartpro都能做到

网友N:
楼主:
据我所知,电源冗余、CPU冗余、CPU到计算机通讯冗余服务器冗余
AI/AO/DI/DO/RTD冗余的冗余在一次测点做冗余

网友O:
国内的DCS大都可能滿足:如和利时、浙大中控等。。。

网友P:
abb 的AC800系列 可以完成!

网友Q(2005-02-04):
根据我的经验ABB的DCS系统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R:
好像一般都不会作I/O冗余吧。。重要场合我接触得较多的是用3取2的方法的。

网友S:
国产的冗余不太可靠,至少电源是假冗余。进口的的确没见过trd冗余的。不过西门子的全冗余太贵,试试施耐德的,但要认真的讲好像应该叫plc。。。。。。

网友T(2005-03-13):
Delta V 可以做到这些,电源 、控制器、 IO卡也有冗余的 不过比普通的要贵!

网友U(2005-04-16):
支持惊涛拍岸

网友U:
ABB的PROCONTROL P可以实现只不过已经不推行了   其他厂家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V:
北京国电智深的DCS绝对可以胜任

网友W(2005-05-22):
Emerson的Deltav都能做到拉

网友X:
一般的系统都可以做到电源\CPU\CPU到计算机通讯的冗余,但如果要求做到测点的冗余,只是针对重要的测点做部分冗余,比如AO,AI.但是对于RTD,DI,DO想作到冗余,目前国产的系统很少.如果客户要求必须作到全部的测点做到冗余,那也是多配卡件罢了.及两套系统配置.那成本太高了.并且开关梁很少要求冗余配置的,因为它是个电平信号,只几微秒就完成了,不需要冗余.

网友Y(2005-08-01):
你可将RTD用转换器转换成4~20mA信号,如果你的预算足够的话,单位对中英文界面不反感的话,推荐你使用PKS系统

网友Z(2005-09-09):
引用 网友Y:
你可将RTD用转换器转换成4~20mA信号,如果你的预算足够的话,单位对中英文界面不反感的话,推荐你使用PKS系统

好像到现在为止,温度的冗余只能这么做了:先转换成4~20ma信号,再用普通I/O卡件实现冗余。

网友Z:
引用 网友W:
Emerson的Deltav都能做到拉
骗人的!我用的就是这个系统,它也是需要把温度信号用温变转换成4~20ma信号,再做冗余。

网友AA:
西门子的PCS7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我又全套的PCS7 SP2的软件!有兴趣的和我联系!
QQ392828602      wnd7692@126.com

网友AB(2005-10-16):
不是吧?I/O卡件也要冗余?就等于上了两套系统,得花多少钱?没这个必要吧。一些重要的部件冗余就可以了

网友AC:
老大,现在国外知名dcs厂家都可以实现,siemens、foxboro、ab等均可,关键是你的RMB要不够多,选择都带冗余的系统就可以了!
其实电源、cpu等主要部件冗余就行了,如果不想投资,可以买一分多的隔离栅(如p+f的),把一个信号分成多个,分别接到不同输入卡通道不就得了,也算冗余吧!

网友AD:
I/O要不要冗余都无所谓啊,只要CPU、电源、通讯能保证就没有问题。这些大多DCS厂商都做的来

网友AE(2006-01-02):
听了这么多,总结一下:只要是几大DCS厂商都能满足,现在的DCS技术已经成熟了!只要有要求,都能实现。
我们用的是Foxboro I/A的,稳定性还是可以的,不知道其它的用起来怎么样?
反正用谁的都是领导的事儿!
有交流 Foxboro I/A 的朋友 加QQ 7829185。

网友AF:
I/O卡件一般不冗余

网友AG:
横河的cs3000除DI/DO不能冗余其他符合要求。DI/DO冗余没有意义 呵呵,这个在继电器盘完成更可靠。

网友AH:
我用西门子的

网友AI(2006-02-20):
给我感觉,DCS系统,这些要求都应该满足,西门子好像没有真正的DCS,我用的是横河的,要求能满足

网友AJ:
我们公司的产品基本上能符合LZ的需要,

网友AK:
和利时完全可以实现;国外品牌也可以

网友AL:
新华的P-600可以实现的,电源,CPU,网络,卡件等都是双冗余系统,详细资料可联系我:YUER_78@HOTMAIL.COM

网友AM(2006-04-24):
横河cs3000完全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AN(2006-06-08):
楼主,新华的系统tisnet P600, 也是可以实现的,性能稳定,价格上也有很大的优势。考虑以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