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模拟软件

楼主(2004-07-08):
向各位讨教,用S7200模拟软件调试程序时,为什么好像DB数据块不能导入到模拟器中,导致模拟器TD200中不能显示和改写工艺参数。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把数据块粘贴进去,不过TD200无法修改设置再TD200中的参数:(

楼主:
把数据块粘贴进去,不过TD200中仍旧无法写入TD200中的参数,即不能给定义的地址赋值,但是能显示定义中的数据。

网友B(2004-08-13):
S7200模拟软件调试程序对TD200支持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