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08):
兄弟在作一个恒压供水的项目,想各位高人指点一下.
主要采取PLC控制多台水泵切换,水压模拟量输入控制水泵电机转速。
变频一拖几的方式,请各位前辈有做过把软件发给我参考一下。
不胜感激!!!
我的邮箱:123FBT@163.com

网友A:
现在国内或国外的品牌变频器中一般提供供水用变频器,使用此类变频器一般可以变频一拖几,
变频器本身带有多泵切换功能.

网友B(2005-08-20):
三垦变频器(IPF-75K)没有这种功能。
等待回复。学习学习。YUANQUAN12345@SINA.COM

网友C:
三恳变频供水的都带供水极板接口,买变频器时可以加上极板,估计600~800元,和PLC的价格差不多,可比PLC好用多了。

网友B:
三垦变频器75KW以上的没有这种功能也没有这种接口。
等待回复。学习学习。YUANQUAN12345@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