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7-08):
对于交流二次回路对按钮等一些设备的接线该如何去编号,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A:
同一触点两边编号应是连续的两个号码,同一接点无论分歧多少,只要中间设有断开点,所有的号码都一样,至于号用什么数由你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