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梯形图,

楼主(2004-07-08):
我人在一家电线电缆做维修,因为不知道梯形图,有时候很麻烦,自己想编一个就是编不好,感到很丢脸,现在向高手,高高手求助,如果各位感兴趣,本人可以将自己画的plc的I/O接线图发给他,不过你也得给我看看梯形图了,多谢了.

网友A:
梯形图编程最重要的是清楚的知道控制过程。

网友B:
你只告诉这么多?那没有人能帮助你了!!!!!!!!!!

网友C:
动作的先后顺序

网友D:
工艺要求(动作)。

网友E:
[讨论]
你只画个plc的I/O接线图根本没什么用,最起码要知道这个设备的工作过程也就是各执行器件的动作顺序,有什么工艺要求,要是有个平面简图表明各执行器件和各检测信号的具体位置更好............

网友F:
发上来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G:
没有详细的工艺等于白说!

网友H:
是啥设备,它的动作流程是怎样,你第一次接触梯形图,我建议你,做一个纯气动控制的梯形图,太难对初学者并不一定有帮助,

网友I(2004-09-25):
注意工艺流程

网友J:
只要逻辑好,肯定能做出来的,
思想好,那就是漂亮了1111

网友K:
把你的工艺流程做出来,就应该说OK了,编程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L:
只是PLC的IO也没办法写梯形图,
还要详细的工艺流程!
写梯形图最重要还是逻辑思维!

网友M:
就是吗。。什么都没说清楚,叫人怎么帮你啊,

网友N:
你在哪里,我可以帮你,我在深圳。

网友O:
我也是刚刚上班的啊!梯形图也不太懂,请多多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