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09):
我的S7-300PLC,RTD断线后重新接好后,程序中监视和触屏上显示的值仍是断线最大值32767,过三五分中后才能刷新成实际值。有时要重新启动一下PLC程序才能刷新。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正常的吗?
我用其他PLC都会马上刷新的,S7的都这样吗?还是我有些设置不对?

另外,开关量的强制输入输出怎么时灵时不灵?模拟量能强制吗?怎么做?

我刚接触西门子的PLC,怎么感觉没有其他的好用?看来得多向各位大哥学习!有谁能指点一二,谢谢!谢谢!

楼主:
苦啊!真的没人知道吗?斑竹你也不来看看?

网友A:
一般情况下,西门子的PLC在模拟量刷新上时间可能为几十毫秒。你所说的情况是不是你在模块硬件中设置了刷新的时间过长,还有就是和OB32、35等时间中断程序块的采样时间有关联!
我也是初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