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09):
DSZH220数字智能伺服操作器
概述
DSZH220电动阀门数字智能伺服操作器,采用先进的微处理技术,高集成IC芯片以及长寿命功率输出器件,接受来自上位仪表的DC4~20mA的调节信号和下位电动执行机构DC4~20mA的阀位反馈信号(或电位器的“三线”信号),输出“开”和“关”信号,实现对阀门开度的控制与调节。DSZH220将伺服放大器和操作器和二为一,具有数字设定、显示、 限位、电机堵转保护、断线报警及阀门自校等先进功能。能可靠、稳定、精确地控制阀门、风门及挡板等调节结构。可广泛应用于发电、冶金、石油、化工等领域。
   DSZH220不但可与单相交流电机的执行器配用(如DKJ和DKZ电动执行机构),而且还可以与三相交流电机的执行机构、电动装置配用。DSZH220与传统的电动阀门配合使用后,在可靠性、稳定性、精确度等方面能提高几倍以上,为改造和提高老式电动执行机构带来了新的生机。
主要特点:
● 将伺服放大器和操作器合二为一,体积小,标准盘装尺寸。
● 数字显示阀位开度指示和输入指示,将显示与控制融为一体。
● 智能校准:对阀位开度和阀位输出电流的“调零”和“调满”校准时,无需调整电位器、无需用基准测量仪表进行复杂的调试,只要在阀门的实际的“全关”和“全开”位置各按一次按键,便以新设定的区间自动准确的修正为0-100%和DC4-20mA。
● 可数字设定阀门电动区的参数,过冲最小,稳定性好、控制精度高。
● 开向自由:改变阀门开向和阀门作用方式时,无需更换任何接线,通过按键设定即可完成。
● 智能步距:可避免振荡或过“冲”现象,提高控制精度。
● 超强的检错报警功能:执行器一旦发生故障时,智能化检错报警功能能自动检错和报警,显示执行器的故障原因,准确指示执行器的运行状态。根据不同的故障原因,显示不同的报警信号,将大大缩短用户排除故障所需的时间,尽快将执行器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
● 自动相位保护:以前,在现场接线,必须保证提供给执行器的三相交流电的相序正确,因为一旦相序错误,就会造成电机不正确的转动,进而损伤阀门和执行器。现在用户完全可以省去这一烦恼,接线时不再需要考虑相序的问题。当现场接线相位颠倒时,相同步器会自动地改正相位,以确保阀门按指令的方向来执行。即执行器接到开命令时总是按预先设置的开方向转动,不会因为相序调换而向相反方向运行。
● 异常保护:
   电机过流保护:当执行器电机运行时,由于各种原因使得电机出现了过流,DSZH220将自动将电机停转。
   瞬时逆转保护:当执行器正在向一个方向转动时,例如正在执行开阀动作,如果接到关阀命令,执行器内部的控制逻辑将会延时一段预设的时间后,才执行关阀命令。这项技术将减少电机电流的冲击,延长功率元件的寿命,同时防止冲击负载对阀杆、齿轮箱等机械传动装置可能造成的损伤,进而有效地保护电机。
阀门卡塞保护:如果执行装置不能克服阀门启动所需的力矩,阀门卡塞的条件就已存在。当执行器接收到开或关的启动信号后,如果阀门被卡住,在预设的时间内没有动作,内部电路将断开相应的触点,强制中止执行器的运行,同时,发出相应的报警信号,另外该信号也可以通过RS485输出。
● 可数字设定输入信号断线时的报警和保护方式。
● 采用非遗失性可读写存储器件,修改参数方便,断电永久保存。
● 自动/手动无扰动切换,抗干扰性好。
● 操作简单:操作器虽然有很多复杂的功能,但内部软件已将“麻烦”留给自己,“方便”送给用户,使得人机对话操作简单易学。
(电机为AC220V的执行机构直接控制,电机为AC380V的执行机构需加AC380V的功率驱动装置)
技术数据
1、 工作电压:220V/50Hz
2、 控制电压:220V/50Hz
3、 控制电流:5A
4、 工作环境:
·环境温度:-20—40℃
·相对湿度:不大于80%(20±5℃)
·周围不含有强腐蚀性、易燃易爆介质。
·外形及安装尺寸:160mm×80mm×125mm(W×H×L)
·屏装开孔尺寸:152mm*76mm
前面板功能部件说明
·输入—以4-20mA控制阀门在自动控制时的开闭程度,显示值为阀门应开程度。
·开度—指示阀门实际开度0—100%
·标定—阀门全开时按下“标定”键1秒,以此时的检测数据作为一个开度初值(最大值),同时开度表指示为100.0,阀门全关时按下“标定”键1秒,以此时的检测数据作为另一个开度初值(最小值),同时开度表指示为000.0,其它状态下此按键不起作用,调整后的开度初值断电保持
·“自动”(红色)指示灯点亮,表示由设置或自寻参数自动控制工作方式,此时,操作器面板上的“开阀”键、“关阀”键、“停”键均不起作用,可由“方式”键切换至“手动”控制工作方式
·“手动”(红色)指示灯点亮,表示由操作器面板上的“开阀”键、“关阀”键、“停”键控制工作方式,可由“方式”键切换至“自动”控制工作方式
·“阀开”(红色)指示闪动,表示正在开阀;亮起时表示阀全开
·“阀关”(红色)指示闪动,表示正在关阀;亮起时表示阀全关
·“故障”(红色)指示灯点亮,表示故障—电动装置过力矩,灯亮同时操作器内蜂鸣器发声
·“保护”(红色)指示灯点亮,表示保护—过电流或电动机过热(取决于电动装置的相关功能),灯亮同时操作器内蜂鸣器发声
·“设置”—按下“设置”键1秒进入或退出设置状态,在进入设置状态时,可以对自动控制参数进行调整,退出设置状态时,可对阀门开关操作
·“方式”—在非设置状态下“自动”或“手动”控制工作方式选择按键,持续按下1秒,“自动”“手动”工作方式进行切换,“自动”或“手动”状态断电保持;在设置状态下用于选择并保存参数
·“开阀”—在非设置状态下,在“手动”控制方式中,按下“开阀”键,可控制电动阀门由停止向阀全开方向运行直至按下“停”键或到阀全开位;在设置状态下用于(增大)参数修改位
·“关阀”—在非设置状态下,在“手动”控制方式中,按下“关阀”键,可控制电动阀门由停止向阀全关方向运行直至按下“停”键或到阀全关位;在设置状态下用于(减小)参数修改位
·“停”—在非设置状态下,在“手动”控制方式中,按下“停”键,可使电动阀门停止阀开或阀关运行;在设置状态下用于移动修改位
后面板功能部件说明
·1—6端为五组检测输入连接端,其中1端为检测输入公共端,2端为开到位(常闭)检测输入端,3端为关到位(常闭)检测输入端,4端为事故(常开)检测输入端,5端为保护(常闭)检测输入端,6端为电机内过热(常闭)检测输入端
·7—10端为开度检测和控制输入连接端,9端为两者的公共地(负)端,10端为4-20mA控制输入的正极端,7—9端为开度检测连接端,以电阻输入开度模式时7端为最大开度运行方向,9端为最小开度运行方向,8端为开度检测抽头端;以4-20mA电流输入开度模式时9端为4-20mA开度输入的负极端,8端为4-20mA开度输入的正极端
·11—12端为4-20mA的开度变送输出连接端,其中11端变送输出负端,12端变送输出正端
·13—15端为预留通讯端口,13端为RS232的数据接收或RS485的正端,14端为RS232的数据发送或RS485的负端,15端为RS232的接地端
·16—17端为外供24V直流端口,16端为正端,17端为负端
· 19—24端为电动阀门电机控制输出和电源连接端,其中22端为电源的保护接地端,23端、24端分别为AC220V电源中性线和火线输入端,21端为电源中性线输出给阀门电机端口,19端、20端分别为用于开阀和关阀控制的火线输出端
DSZH端子 电动装置端子名称 电动装置端子号
7 阀位电位器全开端
8 阀位电位器中心端
9 阀位电位器全关端
1 微动开关组公共端
2 开限位微动开关常闭
3 关限位微动开关常闭
4 力矩微动开关常开
5 保护
9 控制输入电流—
10 控制输入电流+
11 阀位输出电流—
12 阀位输出电流+
13 RS232收、RS485+
14 RS232发、RS485—
15 RS232地
16 DC供电+
17 DC供电—
21 开阀和关阀控制的公共端口
20 关阀控制的(常开)输出端
19 开阀控制的(常开)输出端
自动功能说明
在按下“设置”键1秒进入设置状态后,将oA密码(通过“<”、“+”、“-”键调整)设定为1111,按下“方式”键(通过“<”、“+”、“-”键调整)修改并自动保存参数,再次按下“设置”键自动退出设置状态
参数说明:
Aerc—调节输入断线时的阀门位置设定,以全程开度百分比表示
d—r控制输入开向设定参数,0为正向,4mA阀全关20mA阀全开,1为负向,20mA阀全关4mA阀全开
inF以4-20mA控制阀门在自动控制时的开闭程度,显示值为阀门应开程度。 inF为0显示阀门应开程度0.000—100.0。inF为1显示实际控制输入电流值4—20
应用举例
根据系统的控制要求,通过外部或者直接给工控机、PLC或仪表调节器,输入一个参数,即对管道介质的压力、流量、温度等物理参数所要求的给定参数。管道内传感器送出的是实时的管道内介质的物理参数,通过变送单元,两个参数同时输入给工控机、PLC或仪表调节器,工控机、PLC或仪表调节器处理出一个电流信号输入给DSZH智能伺服操作器,DSZH智能伺服操作器根据此电流信号调整电动阀门的开度,通过对电动阀门开度的调整来达到管道内介质物理参数对输入参数的自动跟踪。构成简单闭环。

抗干扰措施
当仪表发现较大的波动或跳动时,一般是由于干扰太强造成,采取下列措施能减小或消除干拢。
— 仪表输入信号电缆采用屏蔽电缆,屏蔽层接大地或接到仪表输入地端。并尽量与100V以上的动力线分开
— 仪表供电与感性负载(如交流接触器)供电尽量分开

 C — 0.033μF/1000V
                正确接法       R — 100Ω 1/2W                                  错误接法
— 在感性负载的控制接点并联RC火花吸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