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09):
20A的空气开关按标准应该使用多少线径的电线?请各位帮帮忙,急盼回答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呀!急呀!!!!

网友A:
1个平方约5A(铜)

网友B:
2.5平方铜线明设,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5平方铜线明设,够了!
2.5平方,最大电流20A。

网友D:
,20A的空气开关,2。5的铝线就可以了

网友E:
至少得4平方吧,而且,在设计之初还应该考虑余量的呀!不要选小,现在的产品质量也不见得过关,还是应该考虑选大点。

网友F:
暗设应线粗开关小,明设应对称安载量

网友G(2004-08-08):
以下是2。5平方的铝线和铜线长期100%负载下的载流量(A)
            铝线                                           铜线
温度  25        30      35      40               25    30    35     40
电流  25        23      21      19               32    30    28     25

网友H:
一般来说,10平方以下的铜芯线过电流应是其线径的10倍,10平方以上的应是其线径的5~7倍左右

网友I:
大致可以这样算:《10下五,100上二,25,35四三界,70,95两倍半,穿管,温度八九折,铜线升级算,裸线加一半。》

网友J:
支持12楼一下

网友K:
套管还是不套管?如不套管2.5mm2的铜线,若套管放4mm2的.具体查手册.

网友L:
2.5mm的线没问题了!

网友M:
根据GB50217-94,2.5mm2的聚氯乙烯绝缘铜芯电缆允许持续载流量2芯是18A,3~4芯是15A,4mm2的聚氯乙烯绝缘铜芯电缆允许持续载流量2芯是24A,3~4芯是21A。

网友N:
2.5mm     ok

网友O:
4 平方的正好,因为线径越大,单位面积的载流量越小,听我的没错

网友L:
楼上的师傅,我还知道150平方的更好呢!(如果我有钱的情况下)

网友P(2006-03-21):
常温下500V塑料绝缘电线在空气中(铜线)长期100%负载下载流

标准截面(MM2)    1.5  2.5  4.0  6.0  10  16    25   35   50    70    95
 电流      (A)        24  32    42   55   75 105 138 170 215  265  325
     常温下500V三根塑料绝缘电线穿塑料管(铜线)长期100%负载下载流
 电流      (A)       15  21      28   36  49  65   85   105  132  167  205
       总结:  2.5到1.0的三线穿管的载流只有不穿管载流的0.66%,
                1.6到95的..............................................0.62%.

网友P:
不会排,不好意思,凑合看啊!

网友Q:
我想还要考虑是要带什么样的负荷.如果是电机一类的话起动就要很大的电流我想就要4平方或以上的呀!就算不是你也得考虑以后扩容之类的呀!

网友R:
真没水平,这样的问题也要拿来问人家?你做电工有人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