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09):
我公司有一台德国进口的WOTAN卧式加工中心,所用数控系统为西门子880系统
在现在看来算是比较老的了.
一直以来都使用良好
但是自上个星期以来出现了一个问题,在使用过程中黑屏,断电重启以后又可以,大约每过两天出现这么一次.没查出任何问题出来,也没任何报警信息.这样出现过几次后,在昨天出现黑屏再想重新启动的时候,再也不能启动不起来了,数控模块报警灯全不是红的,操做面板上的四个等也闪烁.
随后我更换一块COU板,但情况依然

请各位高手救救我吧,不然我就没法活下去了
会被唾液淹死

楼主:
拜托大家了

网友A:
以前我也逾到过这种情况,轴用动还可移动吗?大概是显示器电源问题.

楼主:
按动启动NC按钮, 什么反映也没有

轴肯定不能动呀

网友B(2005-04-18):
先检查显示器。

记忆卡坏

网友C:
处理办法:
1、更换NC电源试试。
2、NC的框架太脏了,(如果电柜环境很好,可以排除这条)
3、如果COM CPU板有问题也会有如此故障。
4、框架的排线,从电源到底板的。

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交流,或是到www.gktd.com给我留个信。

网友D:
看看电源是不是有问题,这个容易,可以测量的嘛,把详细的信息发给我,我帮你解决:aa--88--bb@163.com

网友E:
taohuayuan兄弟 问题解决了没 我想如果以上法都不能解决的话 那就要考虑一下里面的电子器件烧毁的原因了 能把维修结果告诉我吗?hyz888888@yahoo.com.cn 这样大家交流起来也是比较方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