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09):
对于星角启动的电动机,热继电器的整定按照什么样的标准?

网友A:
热继电器整定包括时间的整定和电流大小的整定。
电流大小的整定一般是电动机额定电流的0.95~1.05倍。
由于你的电动机是星角启动,所以时间整定较特殊,得看具体问题。

楼主:
星角启动,电机接六根线,热继电器是串在其中三根里,所以电流整定时的电流是不能用电机的额定电流的吧,那应该取额定电流的百分之多少呢,好象不同的负载是不同的吗,还是相同的?是一半吗?我在实际经验中,似乎又不都是50%,请教!!!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

网友B:
星角启动,电机接六根线,热继电器是串在其中三根里,所以整定的电流是:1/1.73电机额定电流!

网友C(2004-08-10):
没错,按0.58算

网友C:
没错,按0.58额定电流算

网友D:
你是猪头

网友E:
具体要看热继电器是串在相线还是线线上如果是在线线上电流大小的整定一般是电动机额定电流的0.95~1.05倍,如果是在相线上就取额定电流的0.58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具体要看热继电器是串在相线还是线线上如果是在线线上电流大小的整定一般是电动机额定电流的0.95~1.05倍,如果是在相线上就取额定电流的0.58即可.
哈哈!有道理!

网友B:
其实这种电路有好几个接法,每个接法的整定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