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09):
用CC--LINK总线形式,把变频器设置为智能站,如何设置变频器或CC--LINK使变频器通过总线控制
PLC为三菱Q系列
变频器为三菱A500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变频器上只需设置:PR79=0or2     PR340=1   在FR-A5NC上设置站号,通讯速率就OK 了。如一号站,通讯速率2.5M则FR_A5NC的三个拔码开关为201。主站就是PLC 侧设置为主站。用编程软件作CCLink初始化。但要注意的是整个系统的通讯速率要一样。最后在PLC中作出通讯梯行图就行了。CCLink的初始化出可通过梯行图完成。

网友A:
楼上的朋友:如果要变频器连续变速,如何设置?谢谢俄!

网友B:
CCLink(PLC)------变频器(A500,F500)系列  变频器--------CCLink(PLC)
RY0  正转指令                                              RX0  正转中
RY1 反转指令                                               RX1  反转中
RY2 高速端子                                               RX2   运行中
RY3 中速端子                                               RX3  SU
RY4 低速端子                                               RX4  OL
RY5 点动端子                                               RX5  IPF
RY6 RT                                                       RX6   FU
RY7 AU                                                      RX7   (A B C)
RY8 CS                                                       RX8---RXB 未用
RY9 MRS
RYA 未使用
RYB 未使用
RYC  监视指令                                            RXC  监视中
RYD  频率设定(RAM)RYD=1设定频率写入变频器,频率写入完成后RXD=1需连续设定频率,将RYD复位。                                        RXD  频率设定完成
RYE  频率设定(EPPROM)                          RXE  EPROM频率设定完成
RYF  指令代码执行请求                                RXF  指令代码执行完成
RY10--RY19  未使用                                    RX10--RX10   未用
RY1A 故障复位请求                                     RX1A  故障属性
RY1B--RY1F  未使用                                    RX1B  远程站READY
                                                              RX1C-RX1F  未用
需连续设定变频器频率,只需在频率设定完成RX1D=1时,复位RY1D就可以。

楼主:
谢谢你,但我还是看不懂
比方说,我在PLC里设定智能站变频器用Y300——Y320
Y300为变频器的正转,Y310为反转,变频器怎么怎样认识正转,反转信号的,需怎样设定
还有,我要是把Y300变为反转,Y310变为正转,又该怎么设置呢?
变频器就接了4根通信线,和电机线
希望高手教教我,

楼主:
在这里我先谢谢XLIAN
你说的好象是用CC--LINK  I/O模块的输入,输出来控制变频器的正反转
我这里的变频器只接了CC--LINK的通信线,没有和I/O连接,变频器算是一个远程设备站

网友B:
首先,你的A500变频器要一块FR-A5NC装在变频器的第三个槽上,FR-A5NC有三个开关设置参数,第一个设置通讯速率要同你的本地站一样,第二个和第三个是设置站号。接好线后,完成CCLINk参数设置。此时变频器操作模式为外部操作模式,设置变频器pr79=0或2,pr340=1。

网友C(2005-10-28):
请问三菱变频器 PR79 参数 如何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