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09):
没有任何负载,卫生间的热水器插座在开关关掉(3孔带开关)或 空气开关关掉的情况下,火线和零线间的电压为45v,在漏保关掉的情况下,则火线和零线间的电压为0v。
在开关和空开打开的情况下,火对地为220v,火对零为220v,零对地为0v,正常!

其他插座在开关关掉和空气开关关掉的情况下,火线和零线间的电压为0v。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这是怎么回事?没人知道吗?

网友A:
是否有电容等东西

网友B:
把接线图画出,并做注释。贴上来。

网友C:
是空开泄漏电压,只要有小负载就没电压了.佷正常!

网友D:
这肯定不正常。事关生命安全,应及时处理。可能与潮湿有关。

网友E:
应该是空开漏电流,建议更换空开

网友F:
您這問題有二種狀況 :
1. 開關長久暴露在溫濕狀態因為電解關析, 在開關表面以行成開關金屬電解游離產生微量導通, 這可以在表面上可以看到  綠色 或 深褐色 的電解情況.
2. 原裝機人員為讓保護開關而在開關上並連電容器 ( .1uf/630V ) , 由這電容微量導通而讓您誤判.
3. 為正確了解是否會傷害人, 您有下列二種方法.
  a. 電閘關掉後 將 火地 並聯一 10Kohm 電阻, 在量量是否還有需壓 ?
  b. 電閘關掉後 將 火 利用導線 對地 輕輕點觸  是否有火花 ? ( 這種方式也可以燒掉因電解產生的漏電 ).

 [fly]  表情 提醒 : 電壓只要 > 32V 對人既具有傷害 .表情[/fly]

网友G:
7楼的方法,应该是处理此类问题的最佳办法!
赶快维修,因为我亲眼看到过一个被电焊机电死的工人!只有36V就死了!!!

网友H(2007-09-19):
七楼很正确.  八楼的,你亲眼看到过一个被电焊机电死的工人!只有36V就死了!他是低压大电流,不是一回事.电焊机工做电流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