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10):
请教您一个问题,配置Q02HCPU+QJ61BT11+(AJ65BT-R2+PROFACE2500),用cclink模块把触摸屏联到网络里,问触摸屏画面编辑所用的d存储器数量会不会受cclink网络站的影响(比如把该站设4个站,只能用16个读数据D,16个写数据D),我认为应该是不存在这个问题,可以使用所有地址,不受限制,但没有使用这方面的经验,请指教。
注:续多屏连接,因距离可能较长,采用cclink网络把4个PROFACE2500连入

网友A:
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B:
D00000~D25983皆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