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

楼主(2004-07-10):
有哪位大侠做过机床的数显工程吗?请指点应该注意些什么事项。
我将要为公司的坐标镗床增加一个数显功能,主要是为了在加工和定位刀具的时候有一个直观的读数途径。
打算用终端用传感器(光栅、磁栅或编码器),中间用PLC作信息处理,显示用价廉的文本显示器,或某种工控仪表。
请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指点,以免我走更多的弯路。
谢谢!!

网友A:
直接用光栅尺配数显就好啦,光栅尺安装时用千分表沿导轨运行方向扫平,连线接到数显,数显一般功能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