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10):
我是白麓纸业股份公司热电动力分公司的电器维修人员。
近日厂内的数台大型电机有故障,情况为不连负载的情况电机自震,且轴承温度在80度左右。还有的电动机不震,但是轴承温度较高。电机用的轴承为日本,法国,芬兰的轴承。质量绝对可靠,电机油为美国美浮。防水套也是最好的。转子也上车床上找正,没有问题
轴没有弯。怀疑是转子动平衡问题,请问不反厂的情况下,自己如何找转子的动平衡。我们有优秀的设备维修车间和人员。请大家帮帮我们。

网友A:
0。是新装的,还是用了好久的?
1。轴承肯定没问题?寿命到了吗?
2。这种情况是突然出现?还是有先兆?这点最重要。
3。电源源稳定吗?有无杂波?抖动?
4。找平衡需要把转子拆下,然后对照砂轮校平衡的办法做。
5。可以变频或调速吗?试试。也许是共振。

楼主:
电动机是6000V高压电动机。电动机用了大约10年。
轴承肯定没有问题,轴承是新的啊
大约每2~3年出现一次,挺邪的
电源没有问题,我们是自共电,和电网并的。
电机轴承突然发热,然后我们换轴承和找正,但是无论怎么干,都不解决问题
不可以并频或调速。380KW的电机,反厂一次几十万啊。

楼主:
!!!!!!!!
反厂一次是十几万。

网友B:
轴承品牌、型号、等级要确保,现在进口轴承假的不少。如果自己不认识轴承的真假,找专业人士或指定的代理商鉴别。

我用过假的SKF的,的确不行。

网友C:
请问前辈们,轴承的温度怎样测量?
本人不才,也发表一下:
电机的振动大部分的原因是与转子动平衡或轴承质量两者的问题。

网友D(2013-11-22):
本人是电机修理的行业人员,把我对这问题的一些浅见分享一下:

可能造成轴承高温的原因归纳有可能的原因:
1,电机过载,使电机整体温度很高,轴承受到热传导,温度也很高。这时候要点检电机本体温度,还要测量电机端盖外的温度,做出比较才能讲轴承温度如何;
2,电机转子不好,就是有不平衡或者轴向有窜动,都会单独使轴承过热
3,轴承不良,包括轴承游隙选择不当、型号不对、使用的翻新的、假的轴承
4,轴承润滑不灵,包括润滑油脂选择不当,造成过早水化了。油脂过多或者过少。最好的加脂量是1/2~2/3
5,如果是使用了变频器拖动的,可能会因为高次谐波造成轴承问题。我看过类似的论文提到过。
。有空我们一起探讨轴承过热的问题。加我QQ:424233238黄金搭档。 希望你早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E:
电源会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