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11):
各位好! 有道题需要向大家讨论,你们看看是否过的去,谢谢大 家!                控制要求:1 按下出题按钮后,时间超过15秒,答题无效。
              2  答题时,先按答题按钮的有效,按下答题按钮后,灯亮3秒后复位,音响响2秒后复位。
I/O分配表: 输入, A答题按钮0000    B答题按钮0001    出题答钮0002|
           输出, 题目0500       A灯0501    A音响0502    B灯0503   B音响0504
以下是设计的梯形图。

网友A:
階梯圖在哪裡?

网友B:
我看这个控制要求里面音响可以采用一个就可以了。

楼主:
各位,好呀,我还没来的及把梯形图放上去,是因为上次时间不够,不好意思,请原谅!
ZJ1739前辈的建议,好是好,节约器件吗,但是我上面的分配表写好啦,不好又在下面改,只要可以就行,你们说,是吗。

楼主:
梯形图如下,还请前辈们多多指教,谢谢你们!
|———|0002|————|TIM00闭|——————0500
|———|0500|——|                     |———TIM00#0150
|
|———|0000|————|0500|————————1000
|———|1000|——|
|
|———|1000|——|0503闭|———|TIM01闭|————0501
|                           |                 |——TIM01#0030
|                           |——|TIM02闭|————0502
|                                             |——TIM02#0020
|———|0001|———|0500|——————1001
|———|1001|—|
|
|———|1001|———|0501闭|———|TIM03闭|———0503
|                             |                 |——TIM03#0030
|                             |——|TIM04闭|———0504
|                                               |——TIM04#0020

网友B:
应该说你现在的程序有问题,首先第一点如果超过12秒在有人抢答则灯亮不到3秒钟,超过13秒音响响不到2秒钟,就和灯同时停止输出,这显然不符合设计要求。还有如果出题后A就按下答题按钮,马上B也按下答题按钮,则此时A答题灯亮3秒钟,音响响2秒钟,在此过程中1000和1001同时接通(只要0500不断开),A灯亮3秒钟后,B灯就会亮,再后又是A灯亮,如此反复直到0500断开。

楼主:
回复第6楼,ZjI739前辈,谢谢你的回复,我回去想想。

楼主:
在家想了想,zjI739前辈说的对,根据以上控制要求和zjI739前辈的建议,改正如下,如有什么不对,还请前辈们指教,在这里,首先向你们说声Thank you !
I/O分配表: 输入, A答题按钮0000
                  B答题按钮0001
                  出题按钮 0002
            输出, 题目 0500
                   A灯      0501
                   B灯      0502
                   音响     0503
设计的梯形图如下:
|————|0002|————|TIM00闭|——————0500
|————|0500|——|                  |———TIM00#0150
|
|——|0000|——|0500|——|0502闭|——|TIM01闭|——1000
|————|1000|————|
|
|——|1000|————|0502闭|—————|TIM01闭|——0501
|                                                |——TIM01#0030
|
|——|0001|——|0500|——|0501闭|——|TIM02闭|——1001
|————|1001|————|
|
|————|1001|——|0501闭|—————|TIM02闭|——0502
|                                                |——TIM02#0030
|
|————|0501|———————————|TIM03闭|——0503
|————|0502|————|                        |——TIM03#0020
|
|—————————————————————————END

网友B:
音响的设计仍然有问题,响2秒后断一下后继续响。在外出差有能经常上网。

楼主:
谢谢zjI739前辈的回复,你说音响的设计有问题,不会吧,如果说当0000按下去抢答成功,1000会得电并保持,传递到下面,使0501得电保持,并且定时3秒,同时,下面0501线圈的触点,关断了0001的抢答,同时,它的常开触点就闭合,使音响0503得电保持,并且定时2秒,之后,音响和灯先后复位,不对吗?还请前辈多指点!谢谢。

楼主:
谢谢前辈的回复,能不能给我讲详细点呀,

网友C:
我认为TIM03复位后,0501/0502再过1秒才失电,从而导致TIM03继续得电

网友B:
0000如果抢答成功,0501得电保持3秒,此时0503得电保持2秒后0503断一下,后由于0501仍然有电,0503重新得电再次输出直到0501断电,也就是0503先响2秒后停止一个扫描周期后继续输出,而一个扫描周期人的耳朵根本反应不出来的,所以人的耳朵听起来一直响3秒钟。你需要看一下TIM的工作过程。

楼主(2004-10-05):
各位前辈们:你们好,好久不见,谢谢你们为我的回复,经过深思把我的梯形图改正如下,哪里如还有不对的,请你们多多指点在这先谢谢你们啦!

楼主:
I/O分配表: 输入, A答题按钮0000
                   B答题按钮0001
                   出题按钮 0002
             输出, 题目 0500
                    A灯      0501
                    B灯      0502
                    音响     0503
设计的梯形图如下:
|————|0002|————|TIM00闭|——————0500
|————|0500|——|                  |———TIM00#0150
|
|——|0000|——|0500|——|0502闭|——|TIM01闭|——1000
|————|1000|————|                        |_____DIFU1002
|
|——|1000|————|0502闭|—————|TIM01闭|——0501
|                                                |——TIM01#0030
|
|——|0001|——|0500|——|0501闭|——|TIM02闭|——1001
|————|1001|————|                        |_____DIFU1003
|
|————|1001|——|0501闭|—————|TIM02闭|——0502
|                                                |——TIM02#0030
|
|———|1002|-------|0501|——————|TIM03闭|——0503
|———|1003|-------|0502|——|                   |----- TIM03#0020
|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