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11):
各位高手富士G9-22KW经常烧40W/20Ω的起动电阻是什么原因呢?JIYU12345@163.COM

网友A:
查一下电容,增大瓦数和电阻也可以

网友B:
烧起动电阻是因为变频器起动后电阻未被继电器短接,原因主要有: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或控制继电器的电路突然失电。

网友A:
3楼说的很对,那天我没看清楚

楼主:
各位高手,富士G9-22KW没有接触器,是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