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11):
我保存的程式无法传到PLC,如果用自动在线的方式程序又把PLC的程式读出来。把我保存的程式关闭了。PLC怎样清除里面的程式。还有就是CPM1A的PLC的运行,不象三菱和松下的一样在板面上有运行开关一定要用软件才能运行吗?

网友A:
从图2中看你没有在线怎么能把程序读回来呢,迷惑中……。如果不能在线肯定不能把程序下载到PLC中了。

网友A:
可以使用软件,也可以使用手编将其设置为运行,其他方法问一下陈逸伦老师吧。

网友B:
软件设置首先需连接PLC,如正确的话变为在线模式,此时可以写一个空的程序下载到PLC内,PLC的程序就会被清空。

网友C:
如二楼所说,你应该是没有在线.先选择在线后才能传送的.

楼主:
不是,如果选择在线的话,软件会把PLC的资料读出来,把我所写的程式关闭呀。

网友D:
6楼的兄弟其实你可以把PLC读出来的程式存到另一个文档中呀!

网友E:
OMRON的PLC只要程序输入以后,再次上电时它是自动运行的,(面板上有”RUN“指示灯亮的)。

网友A:
六楼的朋友,选择在线的话读回的应该是PLC的各点的状态,而不会将程序读回吧,你将程序传入即可。

网友A:
8楼的朋友,当你使用手编或是使用软件将PLC设置状态后,即使你断电后应该还是保持原来的状态而不会自动改变状态吧。如果原来你设置为编程状态应该不会变为运行吧。

网友F(2008-05-05):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我也遇到了!
请教大家!

网友G:
我也遇到了
点在线 时 还是出现第二个图里显示的不能连接到PLC

网友H:
我也遇到了

网友I:
楼主:你自己的程序中设置与plc中的不一样,所以联机不成功。
你可以先用自动联机功能联机成功后,看看plc里的设置记录下来,再改你程序中的设置就可以啦,以后你应该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