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11):
小弟测试了一上午,编了无数个小程序,发现该测试程序不支持:
1:顺序控制继电器指令:SCR,SCRT,SCRE
2:移位寄存器指令:SHRB
上面的指令只要一出现,程序便无法运行.
3:数据块传送指令:BLKMOV_B,BLKMOV_W,BLKMOV_D
程序可以运行,但是该指令无效.
4:四则运算指令后面再接比较指令后,程序可以运行,但是结果不正确.

以上只测试了所有指令中很少的一部分.现在继续测试.
欢迎补充!!!!!!

楼主:
有个问题,一个数据传送指令后,例如把2送个VD0,再接一个数据传送指令,例如把3送给VD1,运行完毕后发现VD0的值改变成一个随机数了,为什么?只使用了一条对VD0操作的语句呀!好像字节传送指令没这毛病,只有实数传送指令有这毛病。

楼主:
补充:上面的数据传送指令的问题,如果是对整数或实数进行操作,应该使用VW0,VW2,VW4。。。。就是中间空出来一个地址,就正常了。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继续补充:数据传送指令对整数的操作,应为每个数留出两个地址空间。
对双整数和实数的操作,要为每个数留出四个地址空间。

网友A:
楼上的问题是,你没有正确理解西门子数据的存贮格式.
VD0的存贮区=VB0+VB1+VB2+VB3
VD1的存贮区=VB1+VB2+VB3+VB4
VW0的存贮区=VB0+VB1
VW1的存贮区=VB1+VB2
VW2的存贮区=VB2+VB3
VW3的存贮区=VB3+VB4
看了这个你也许能明白

网友B:
go on 补充:
TD200 模式下无法修改TD200中的参数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88::::88888888::::顶::::::::::88888888888....8
.........888888888888888888:顶:::::::::::8888888888888
........88888888888888888888::::::::::::顶88888888888888
........8888888888888888888888:::::::::顶8888888888888888
.........8888888888888888888888:::::::顶888888888888888888
........8888888888888888::88888::::::顶88888888888888888888
......88888888888888888:::88888:::::顶888888888888888...8888
.....88888888888888888:::88888::::顶::;o*顶*o;888888888....88
....88888888888888888:::8888:::::顶:::::::::::88888888....8
...88888888888888888::::88::::::顶:;:::::::::::888888888
..8888888888888888888:::8::::::顶::aaa::::::::顶8888888888.......8
..88...8888888888::88::::8::::顶:::::::::::::888888888888888.8888
.88..88888888888:::8:::::::::顶::::::::::;::88:88888888888888888
.8..8888888888888:::::::::::顶::"@@@@@@@"::::8w8888888888888888
..88888888888:888::::::::::顶:::::"@a@":::::顶8i888888888888888
.8888888888::::88:::::::::顶88:::::::::::::顶88z88888888888888888
8888888888:::::8:::::::::顶88888:::::::::顶顶888!888888888888888888
888888888:::::8:::::::::顶8888888顶a顶顶顶a顶v顶顶888*88888888...88888888
888888.顶:::::::::::::::顶888888888:::::::顶顶88888888888888...8888888
8888...顶::::::::::::::顶88888888888::::::顶顶888888888888888....88888
.888...顶:::::::::::::顶8888888888888顶:::::顶顶888888888888888....8888
..888..顶::::::::::::顶8888:888888888888::::顶::顶顶88888.888888...8888
...88..顶::::::::::::8888:88888888888888888::::::顶顶8...88888...888
...88..顶::::::::::8888顶::88888::888888888888:::::::顶顶88888....88
...8...顶顶::::::::8888顶:::8888:::::888888888888::::::::顶顶8.....4
.......8顶:::::::8888顶:::::888:::::::88:::8888888::::::::顶顶....2
......88顶顶:::::8888顶:::::::88::::::::8:::::888888:::顶:::::顶
.....8888顶:::::888顶顶::::::::8:::::::::::顶::::8888::::顶::::顶
....88888顶:::::88:顶::::::::::8:::::::::::顶:::8888::::::顶::顶
...88.888顶顶:::888:顶:::::::::::::::::::::::顶:8888:::::::::顶:
...8.88888顶:::88::顶:::::::::::::::::::::::顶顶:88::::::::::::顶
.....88888顶:::88::顶::::::::::*88*::::::::::顶:88::::::::::::::顶
....888888顶:::88::顶:::::::::88@@88:::::::::顶::88::::::::::::::顶
....888888顶顶::88::顶顶::::::::88@@88:::::::::顶:::8::::::::::::::*8
....88888..顶:::8::顶顶:::::::::*88*::::::::::顶:::::::::::::::::::88@@
....8888...顶顶::::::顶顶:::::::::::::::::::::顶顶::::::::::::::::::88@@
.....888....顶:::::::顶顶:::::::::::::::::::顶顶::顶:::::::::::::::::*8
.....888....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88.....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88....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88....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88...8顶顶::::::::::::::::::::::::::::::::::顶顶顶
..........8...88顶顶::::::::::::::::::::::顶:::顶::::::::顶顶
..............888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88888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888888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88888888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88.8888888顶:::::::::顶顶顶::::::::::::::顶:::顶
...........8..888888.顶:::::::顶顶:::::::::::::::::顶:::顶:
..............888888.顶::::::顶:::::::::::::::::::顶:::顶顶
.............888888..顶:::::顶::::::::::::::::::::::::顶:顶
.............888888..顶:::::顶:::::::::@::::::::::::::顶::顶
.............88888...顶::::::::::::::@@:::::::::::::::顶::顶
............88888...顶::::::::::::::@@@::::::::::::::::顶::顶
...........88888...顶:::::::::::::::@@::::::::::::::::::顶::顶
..........88888...顶:::::顶::::::::::@::::::::::顶顶:::::::顶:::顶
..........8888...顶:::::顶:::::::::::::::::::::::顶顶:::::::顶:::顶
.........8888...顶:::::顶:::::::::::::::::::::::顶顶顶::::::::顶:::顶
........888....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8888....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888......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8888.......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88:::::::::顶:::::::::::::::::::::::顶顶::顶顶顶
...........顶::::::::::::8888888888顶::::::::::::::::::::::::顶顶::顶顶
...........顶:::::::::::::88888888顶:::::::::::::::::::::::::顶::顶顶
...........顶::::::::::::::888888顶:::::::::::::::::::::::::顶::顶顶
...........顶:::::::::::::::88888顶:::::::::::::::::::::::::顶:顶顶
...........顶:::::::::::::::::88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
.............................顶:顶:::::::顶
............................顶:::顶::::::顶
...........................顶::::顶::::::顶
..........................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
.........................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网友C:
时间继电器到了预设值,但bit位不置啊!!!

网友D(2004-12-25):
好象不支持LAD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