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 连接

楼主(2004-07-11):
我这里有个施耐德plc,现在我想看它里面的程序,请问各位高手要用什么连线和电脑连接,连好后用什么软件来查看和修改程序?谢谢了

网友A:
具体是哪个系列吗?

网友B:
是不是NEZA的?
一般都是有专用电缆和软件

楼主:
是tsx neza (n-5031)的

网友C(2005-10-28):
施耐德TSX Neza用编程电缆

网友D(2005-12-21):
可以用usb转RS232口电缆

网友E(2008-11-09):
施耐德plc,现在我想看它里面的程序,请问各位高手要用什么连线和电脑连接,连好后用什么软件来查看和修改程序?谢谢了
1,需要有软件,
2需要有IP地址,网线连接
3,没有IP地址,需要编程电缆

网友F:
Neza的应该是用PL7软件了吧。

早就停产的东西了。

网友G(2009-03-26):
其实就是根usb线
上次被施耐德骗去1200买了根usb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