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12):
我有个朋友教我画的线路图(继电器控制),我试个几次非常实用,现在想用PLC控制
有那位朋友,帮忙弄一下,很简单的电路。

楼主:
弄个PLC的我想应该都知道怎么变,现在我主要是按纽开关原来用继电器自锁,现在不知该怎么变,我不是电子科班出生,主要是搞机械设计部分的。大虾帮忙呀!

网友A:
同样的,用JZ对应的内部继电器自保啊!

楼主:
FREESUN983兄!能不能给我画个梯形图发过来呀!
CAD126@126.COM

网友B:
最直接的就是用一台PLC试验,将你编写的程序输入后看动作是否正确!

网友C:
你这个基本上就是梯形图了。
去掉+—号,将触发开关换成常开接点符号,再对各个元素按PLC节点编号就行了

网友D:
LOAD ((JZ_BUTTON_NC.OR.JZ1_NC).AND.(JZ_BUTTON_NO)), JZ
LOAD JZ, J1
LOAD (JZ.AND.J1), T1
LOAD (JZ.AND.T1), J2
LOAD (JZ.AND.J2), T2
LOAD (JZ.AND.T2), JZ1
按一次按钮,灯亮,隔T1+T2,灯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