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12):
求教前辈,本人新手,刚从MCU转行PLC
在用PLSY K1 K0 Y000发脉冲,控制步进电机,
在用了set m8145后仍会发出1-2个脉冲才会停止,
影响定位,求教解法;

网友A:
可以设置减速速度,电机过冲.用一下原点回归指令ZRN试一下,可能有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B:
我试了下,程序如下:
LD M0
PLSY K1 K0 Y0
LDP M8145
DMOV D8140 D0
END
执行结果是:当把M8145置位后,如D8140为2561,D0则为2560
当把频率改为K1000时,执行结果 D8140和D0有时相等,有时差一个。

网友B:
是M8145的功能本身的缺陷,还是程序有问题呢?

网友C:
可能是缺陷吧,我把频率设成5时仍对不上,频率设成5000时差得更远,好象是8145置位后发送不立刻停止,最好再用一个PLC测下它究竟发送了多少个脉冲,是发得不准还是监控时的显示问题,顺便把结果告诉我。你可把程序改成PLSY K1000 K2000 Y0 即定脉冲数发送,这时不会对不上。

网友D:
8145是禁止脉冲输出

网友E(2005-10-18):
FX的加减速在底层做得比较粗,它是分10级的,建议你用松下FP0的来做,它的加减速做的比较好,分30级

网友F:
没注意,步进电机的扭矩和分辨率等都有影响

楼主:
谢谢关注,问题已搞清,查询上海菱电是三菱FX1S本身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