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12):
请问用CX给CPM1A设置和清除密码时都会弹出错误信息:FUNCTION49 ERROR,是何原因(无论PLC里有无程式,一样会出错)    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把階梯圖第壹行傳上來?

楼主:
感谢陳逸倫对此问题有回复,我的階梯圖第壹行同普通程式,请告诉我OMRON的TPM1A应该如何设置密码,菜单不能设置密码,那么这个菜单有何用.本人对VB与PLC通迅及PLC的解密应该说算有一定的功力,如有需要,我可以帮你,这次OMRON的TPM1A设置密码是为了研究一下OMROM的解密   MAIL:ROCWEI@126.COM

网友A:
手持式编程器於程式第壹行輸入,僅限C200H系列,C1000H,C2000H,CQM1系列,CPM系列
LD AR1001
FUN 49
        0
        0
    #????(0000~FFFF 此密碼也)
解除密碼
<PASSWORD>時按RESET會有RELESE PROTECT字出現,此時輸入密碼+WRITE就OK!!!
用軟體亦相同.

楼主:
感谢陳逸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