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WM的编程

楼主(2004-07-12):
我要实现直流电机的PWM控制,现在所要做的是生成PWM脉冲,手头上有一张安迈的定时计数卡。我感觉可以用2个定时计数器通过检测数字输入口的状态,最终在数字输出口输出脉冲来实现,但是好象实际行不通。请教高手们,什么样的流程比较好?思路应该是什么样的?
万分感谢

网友A:
建议你用一个PLC就可以直接稳定地输出PWM,SIEMENS S7-200 轻松就搞定了
上海杰顿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化科技公司,在工业自动化控制领域从事工程设计、产品研发、技术服务和工业自动化产品销售等业务。
   公司先后为能源化工、冶金机械、陶瓷水泥、水处理、造纸纺织等行业的工程控制项目进行设计和产品选型。特别是工业炉控制领域,公司为多家客户配套设计了许多先进的产品,产品已经发展到国外。公司自主开发的工控软件平台,采用了嵌入式设计方法,使系统更加稳定可靠。并且在软件平台上,采用了 Embedded XP技术,结合公司十多年来的工控软件开发技术,开发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JETTER 触摸屏。该产品能同时和多种国内外工控产品进行现场总线连接。使产品适应性更广、功能更加强大、性能更稳定。同时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任意定制,满足了各种场合的应用和需求。

楼主:
我现在的要求就是自己编写程序来实现,不用PLC:(

网友B(2004-09-01):
用单片机吧。成本低
如C51等,

网友C:
用单片机实现起来简单方便!

网友D:
楼上的老兄,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B(2004-12-15):
去买本单片机的书看一下,这个三言两语说不清.

网友E:
mai yi ge bianpinqi xiaode

楼主:
谢谢大家出主意,我现在用一个安脉的定时计数卡电路上稍做改动,通过编程直接产生PWM:)

网友F:
正好插嘴请教一下,西门子是否只有一个开关量输出口可以使用PWM指令? 三菱呢? 以s7 200和fx2n 比较.多谢了

网友G:
我也在搞这个东西,请各位高手帮帮忙,把程序或流程图发上来,参考参考,谢谢.

网友H(2005-01-14):
现在有很多的 IC 芯片,可以产生 PWM 控制各种电机。

自己开发工业产品请尽量利用前人成熟经验,选用成熟的电路和成熟的器件,

为此建议你看一本书:

《电机控制专用集成电路》
定价:  ¥32.00元
出版社:  机械工业出版社
作者:  谭建成
开本:  1/32
页数:  301
出版日期:  2002-05-01

本书集实用性、资料性、手册性于一体,较详细地介绍了国内外著名集成电路制造厂商生产的约 150 种各类交直流电动机、伺服电动机、步进电动机、自整角机数字转换、锁相环控制IC,霍尔IC,智能功率IC,功率半导体器件的驱动IC,运动控制和电动机控制专用微处理器,以及它们的应用技术和示例。附录还给出了数百种IC 的索引,供读者查找和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