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12):
我单位是生产螺杆压缩机的知名厂家,现因扩建搬迁需重定配电方案,方案是保证两台250KW压缩机可同时做整机试验,请问各位该如何选用电力变压器及调试用的开关、熔断器,本单位的情况是否需要考虑“电动机功率不大于供电变压器容量的30%”该条规定?请指教。
*试机时间约3~5小时/台,电动机起动均设计为星—三角起动;

楼主:
大虾们,帮帮忙啦!

楼主:
帮帮小弟啦。

楼主:
真的没人能帮我吗?

网友A:
你所说,是单台大电机启动对变压器的要求.
我做过,500kva变压器拖动一台220kw寿力压缩机,及所有辅机,冷却塔,和一个电机修理间.

网友B:
选800KVA的变压器吧,包括照明、设备及其他用电负荷都够用了。

网友C:
总功率*(100/60),800KVA,可以了

网友D:
到底是电动机功率不大于供电变压器容量的30%  选择?
还是总功率*(100/60)?选择?
我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