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12):
omron PLC  一款
使用中PLC输入电源侧3A空气断路气保护 不能通电 (无漏电保护)

开机检查 2A保险管完好 电源板上无明显故障痕迹 各电器元件也无明显痕迹

后更换一块omron PLC的电源板后 正常工作

请问  故障电源板可能故障在那里 有修复可能吗?
有高手遇到过同类问题吗?

网友A:
是OMRON哪个系列的?

楼主:
这和哪个系列的有关系啊

什么系列我明天发上来

网友B:
电源问题?
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系统曾经运行正常过,后停电一段时间,再通电时,空开保护。
后检查是一个开关电源有问题。
拆下该电源后,单独通电,电源保险断。而原系统空开不再保护。
你的电源是否也是这样。。。。?

楼主:
你说的有问题的开关电源是否是PLC里面的电源板上的?

我现在只是把PLC里面的电源板换下来拉 ,  换上一个新的PLC里面的电源板换上就正常工作拉.

换下来的问题电源板  单独上电问题一样(空开保护)

现在正在找上面的问题元件

网友C:
很多时候变频器和PLC是在停电几天后再送电的瞬间损坏的,即停电之前是好的。从经验上来看大多是因为电路板上有尘,工作时因发热所以是干的不导电,停机后会吸水气而使其半导电,所以通电的瞬间损坏。再有从电子产品的特性上看故障大多出现在加上电的瞬间。从yqycz提供的情况来分析,空开会跳很可能初级已短路,如是次级短路开关电源会自动封锁起振不应跳开关,初级短路可能出在整流桥或开关管或滤波电容等,如果是开关管坏还要重点检查起振部份否则换个开关管送电马上又烧掉。

网友D:
我同意ZSYFI的看法

网友E:
六楼说的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