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13):
[求助]关于51定时/计时器

怎么使用51定时/计时进行计时:进行第一个进程时打开计时器,在进行到第二个进程时停止并记录两个进程的时间间隔

最好用C具体解释一下 谢谢

网友A:
在C51中的模式控制寄存器TMOD中有选通门GATE,当它为1时可以测量外部中断端出现的脉冲宽度

网友B:
俩外部中断
可以解决 外部的进程控制问题
多个  可以考虑逻辑电路 或者扩展外部中断
具体的你可以查资料 很多

网友C(2004-09-22):
最好用C具体解释一下 谢谢
看 马中梅 的《8051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