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的选用

楼主(2004-07-13):
请教各位前辈,有三台电机需要变频(37KW,15KW,4KW),我对变频器不太了解。不知选用什么牌子的好一点。但价格不要太高,在中等或中上等就可以了。请大家帮忙!

网友A:
用三菱的吧。。价格便宜。。质量也很好。。

网友B:
这个问题比较难讲
我以为,电机用变频器,首先用它的哪些功能;
系统用此变频器,是否要用面板操作、远程操作?切换方便否?能否无扰切换?
是否通讯采集变频器数据?
。。。。。。
再由此查变频器的相关资料。对吗

楼主:
哦,我明白了。我来说一下我的要求吧!
首先变频器要面板操作(但很少用,在手动的时候用),需要远程操作(在中控室,通过siemens的PLC 远程调速与监视速度反馈)
2楼前辈说的无扰切换我有点不太明白,能否说的明白一点。
数据采集就不需要了。
对了,小弟从没有用过变频器,请不要各位前辈笑话小弟问的一些问题啊!

楼主:
请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C:
应用的场合及负载情况?

网友D:
我想用什么品牌先不考虑!先搞清楚工艺再选择

网友E:
你的要求任何一种品牌产品都能满足,关键在于哪一种更耐用,有问题谁的服务更及时。

网友F:
我也想知道

网友G:
既然你是用西门子的PLC,那么你用西门子的MM440比较方便。主要是通讯控制方面,我们也是用这样的配置。变频器的所有控制均通过USS通讯控制,通讯程序简单、效率高。若有PID运行的话,亦可以在变频器上进行。通讯可读各种参数。所谓无扰切换是指是否在控制电机时要切换到工频运行,或比例运行切换到PID闭环运行、手动自动切换等。

网友H:
我推荐 你使用 华生 的. 我也是  在 别人的 推荐下 采用的!
工作 一 年 多了 ! 工作 很稳定!  他的 功能 比较 强大,而且 售后服务 很好!
如果 控制 精度 比较高 最好 用楼上 大哥 推荐的 配置.如果 精度要求
不是 很高, 华生  的控制方式 很多,有 操作面板, RS232  几控制输入端
完全可以 满足

网友I:
MM440老是出问题!一个F0022是恶梦!

网友J:
用台达的,便宜又好。他的输出波形是比较好的,电机的燥声低。

网友K:
农了一身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