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13):
我的录音机出了问题:
录音后磁带上原有的声音消不掉,成为两声音的“叠加”。
这是怎么回事?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消磁電路掛囉.

网友B:
查高频震荡电路及消磁瓷头有无异常,直流消磁的话,量消磁瓷头两端有直流电压否,永瓷消磁的话,查机械动作是否正常,是否失磁。

网友C:
两位都说得好!对。

网友D:
厉害
佩服大家什么都懂

楼主:
谢谢各位为我做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