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13):
我是新来的,最近要做关于plc的项目,请问西门子plc与上位机通讯的uss协议的情况。
那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A:
西门子通用变频器应用实例手册01/2004版第一篇就是USS协议应用基本概念,里面有很详细的介绍和演示程序,你找来看看吧。

网友B:
瞎捣鼓!西门子的PLC与PC通讯和USS协议风马牛不相及!
与PC通讯是自由口通讯,所谓自由口是指自己定义通讯协议。你可以自己定义。
USS协议是西门子的驱动器的一种通讯协议。用于对西门子的变频器,直流调速器等的控制。定义了对驱动器的参数读写的格式,过程数据的读写等。详细可看MM440使用大全或标准驱动装置通讯手册。

网友C:
赞同三楼意见。

网友A:
哈哈,对不起。是小弟没看清楚楼主的问题内容,不过那本书还是不错的,尤其是里面自编的USS通讯程序。

楼主:
不能用uss协议定义自由口的通讯协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