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13):
今天发现现场二次仪表(ORION钠表)的输出不准(零点为4.04mA,满度为20.05mA)经调整其电位器后,满度为20.00而零点无法调,请问高手怎么回事.现在我想该一下仪表的输出电路.

网友A:
应该有零点和满点两个电位器吧

网友B:
莫非是4-20mA的输出?

楼主:
肯定是4-20mA的输出,理论上说应该是有零点和满度电位器可以调整.我拭着调了一下可是只能调满度值,只好准备等到大修时修改电路了.

网友C:
仪表没有零位电位器还叫仪表?怪,
应该能找到

楼主:
该仪表的输出板上的确有两个电位器,理论上说是应该一个零点一个满度,可是不论调哪个电位器都是满度变化,而零点无法变

网友B:
买谁问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