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13):
s7-200与PC的通信问题。
好像在S7-200的使用说明书上有说可以使用MPI/DP电缆来连接S7-200和PC。其中MPI电缆型号为PC ADAPTER 5.1,PC方面使用普通的串口。但是本人无论如何设置都无法通信,不知那位高手能够告知。难道MPI/DP电只能用在S7-300与PC的通信上吗?

网友A:
再加1块EM277通讯模块就解决了

网友B:
S7-200用PPI的电缆就行了!
价格也比MPI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