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13):
那位大哥大姐知道轮胎行业的工艺流程和plc控制过程?
或者到哪里能看到相关资料呢?

网友A:
轮胎行业大概可以分为 :1混炼工程 2:延压工程 3:成型工程 4:硫化工程 5:测定工程这样几道工序!在其每道工序上都有一些比较成熟的机器供应商比如在 1里面青岛化院的上输机系统,2里面BS的压出机,KT的冷却线,及新英延压机 3里大谷,东洋,三贸,KT的子午线成型机 4里三菱,三明,桂林的硫化机 5里BS,及东京国际计测的测定机等!其每种机器都有自己的控制方式各方法,和自己独到之处!(以上各机器及厂商均为个人这所见及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好心的 haozi718
这些工艺的控制过程复杂么?技术含量也高么!

网友A:
这个我就没有办法回答你了!(好多是要看动作,及要求的精度,个人认为5里的东东还是先进的,和高技术含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