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ABB变频器

楼主(2004-07-14):
各位变频器行业的老大,请问一下ABB变频器自带有驱动程序吗?如果没有那里有下载(不要与组态软件集成的)?谢谢!

………………………………………………………………

  帮帮忙!急!!!

网友A:
自代了的
        理    念: 我们始终致力于为客户创造价值!
宗    旨: 创造最大的价值,回报社会!
质量方针: 用真诚铸造以卓越品质为内涵的明阳龙源品牌!
远景目标: 成为国内电力电子行的龙头企业!

楼主:
文野老大:
     你可以提供吗?我找不到,谢谢!

网友B(2004-09-03):
你的变频器是什么型号,这个软一般是通过变频器自身带的面板拷贝的,况且面板本身无电源,只靠内部电容存电来依存程序,一般只能保存20分钟左右。也有通过工程板和变频器连机的,这样拷贝程序才能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