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14):
各位大虾:
      请赐教! 三菱FX2N 系列PLC,软元件M8010功能是什么?

网友A:
M8010没有定义,请不要使用!

楼主:
ZCMY:
   我正打算修改一个FX2N的程式,它原先用到M8010,我不明白如果未定义的话,它原先DOWNLOAD到PLC中运行怎么是正常的?

网友A:
M8000~M8256属于特殊辅助继电器,未定义的最好不要用,但有可能可以当作一般辅助继电器使用,所以你可以把程序中的M8010改为一般辅助继电器!

网友B:
请勿使用(书上说到)。
但是,如果是一般应用,好象没什么影响。
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