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14):
问题1、三菱PLC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是怎样进行的?是不是每次都要初始化BFM?
问题2、三菱的PLC硬件组态是怎样进行的?是否还需要对模块的组态,比如:我选用FX2N-48MR的PLC,加FX2N-16EX一块,加FX2N-4AD、FX2N-4DA各两块,那么以上硬件如何进行组态,地址是否可以更换?
问题3、谁能提供给我三菱FX2N的最基本的模拟量4~20mA的输入输出例子,最好是用GX DEVELOPER编写!

以上问题请多多指教,谢谢谢谢!!!!

楼主:
对了,我的E-MAIL:zhangkewen@126.com

网友A:
问题1,不需要;
问题2,不需要。I/O地址按主机的地址顺序使用,如X027完后接着用X030~X047。特殊模块按接在主机上的顺序在编程时指定,与I/O模块没关系。
问题3,到下面的(http://wmxun58.meibu.com)网站上去,有实例的........

楼主:
谢谢,王美勋朋友!!!
但是特殊模块怎么在编程时指定呢?
再次,感谢王美勋朋友!!!

网友B:
1.不需要,一般可用默认。模拟值输入输出用from to指令就可以。
2.如用4-20MA写入to hX H1111 k1就可以。如果是FX2N-2AD或FX2N-2DA就不需要设置。
注HX指你的模块所占的位置,如FX2N-48MR+FX2n-16EX+FX2n-4AD则FX2n-4AD的地址为H0,扩展输入输出和扩展单元都不计入模块位置。
FX2n—4AD或4DABMF= 0设置通道的输入方式:0为-10V~10V;1为4mA~20mA;2为-20mA~20mA;(3通道关闭只适用于FX2n-4AD)。

网友C:
FX2N主机后加FX2N-16EX一块,加FX2N-4AD、FX2N-4DA各两块,这些排列的顺序是没有关系的!
FX2N-48MR主机所用的I/O为:X0~X7、X10~X17、X20~X27;Y0~Y7、Y10~Y17、Y20~Y27;加FX2N-16EX所用的I/O为:X30~X37、X40~X47;

FX2N-4AD、FX2N-4DA所占用的I/O会自动分配,所以与排列的顺序无关!不需初始化!
FX2N-4AD、FX2N-4DA的编程请参考其使用手册!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