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14):
哪位朋友能说说变频器的挖土机特性吗?还查到了“硬挖土机特性”,是不是还有软挖土机特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位朋友能说说变频器的挖土机特性吗?还查到了“硬挖土机特性”,是不是还有软挖土机特性?
宝贝塌塌鼻:你是从那里“查”到的?这个问题发表了一天,为什么还没有人回复呢?是不是你的问题太“冷僻”了呢?另外,你对传动控制中的“挖土机”特性为什么这么感兴趣呢?能不能说说看呀?我想听听你的高见。谢谢。

楼主:
正在看变频调速的书,看到了这个挖土机特性,不明白。在网上查,不少地方提到这个,然后又查到了硬挖土机特性,不明白,所以提出来向大家请教

网友B:
我也来学学!多多交流!

网友A:
直流机“挖土”没问题,一般的鼠笼交流机好像“挖不了土”(伺服交流机除外)。嘻嘻。有时候理论说的挺好,但实际却有差异。更何况什么“硬挖土”;“软挖土”的,云山雾罩的。

网友A:
宝贝塌塌鼻:你不是已经看书了吗?没看明白吗?还是看明白了,想找人聊一聊?故意说不明白?哈哈。
我不是天津传动研究所的。我收到了你发的信息。
“挖土机特性”在传动专业里,主要是讲的对电机的截止电流的控制。就象挖土机挖土时那样,可以“使最大的劲挖”。挖土机本身却不会坏。这是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表示电机能在安全的电流下堵转发力。
那么,在传动控制里,挖土机特性是怎么实现的呢?简单的说,就是通过控制装置的电流限幅来实现。对于直流电机而言,这很好理解,通过对电枢电流的限制,就可以很容易的实现电机堵转,也不会过电流。也就实现了“挖土机特性”。
对于交流电机而言,就不太好办(一般的交流电机,比如鼠笼电机),因为,只要电机堵转(或接近堵转),就会出现颠覆电流,这是交流电机所不允许的。
而理论上,交流电机的控制系统也和直流电机一样,可以实现电流限幅的功能,似乎交流电机也能实现“挖土机特性”。其实一般的交流机是不行的。原因就是一般的交流机不允许堵转。
有些商家为了推自己的技术和产品,故意夸大控制器的作用。说什么转速为零时,也可控制电机的转矩达到额定。实验结果表明,这是骗人。在零转速时达到额定扭矩没错,但是紧接着系统就会报过流故障而停车。原因就是上面所述的“颠覆电流”所至。
所以,一定要关注技术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才会保持清醒的认识。
那么,一般交流电机为什么不能堵转?为什么一般交流机在超低转速时会出现“颠覆电流”呢?这就又需要看看交流电机的基础教材了。交流机的工作原理是旋转磁场和旋转磁势。。。。

网友C: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楼主:
谢谢kdrjl兄弟,总算明白一些了。变频器,以前使用了小家伙0.75kw,没有怎么了解,现在准备使用280kw的大家伙,想了解多一些。对直流传动了解的相对多一点。
再次谢谢kdrjl兄弟!!!

网友D(2004-11-26):
鼠笼电机挖什么土?没听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同感!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鼠笼电机挖什么土?没听过
鼠笼电机不会挖土会干啥?怕不怕低速时?

网友G:
高论,从来没有听说过.

网友H:
是有这个理论,我以前在调试一个厂家的变频器,他的说明书就有一个参数是说挖土机特性.
好象是说象挖土机碰到硬地时,会向后退一点避免过载.也是说变频器在负载过转矩,限制电流上升的速度.当然堵转的时候会不会保护我也没有试.

网友I:
恩,原来挖土机特性就是这样,长见识了。谢谢了

网友J:
点滴积累,可以汇成流滔滔江水!

网友K:
真是胜读十年书了。

网友L(2005-05-30):
[转帖]
高论,从来没有听说过.

网友M:
经典!!Kdrjl兄希望你有时间多多指点!

网友N(2005-10-07):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以前在看课本上说,似懂非懂,
现在明白多了,多谢!

网友O(2006-08-09):
确实胜读十年书!这正是我这几天一直在找的问题答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