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14):
有一个问题,想控制六个步进电机同时动作。
有朋友推荐永宏PLC,用两个永宏PLC控制。(一个永宏可同时带四个步进)
那么我想知道,两个PLC的通信时间,会不会影响同步性。
那位工友做过,给个建议,谢了!!

网友A:
6個步進,沒做過,我以前做的是3到4個步進,用兩個FP0,沒有使用通訊,因為那時候還不懂通訊呢.

网友B:
可以考虑OMRON C200系列PLC,带3个NC211

网友C:
一条长为1200米的输送链条,用三个电机驱动!三套驱动置!同时有越位后自动复位运行!报警!同时分手动维修!三个驱动电机都能在维修状态下进行正反转!频率用按钮或触摸屏或组态软件均可!同时反映出来的是线速!

网友B:
四楼在说什么?和楼主的帖子有关么?

网友D:
如果樓主會用單片機就號了!

网友E:
用运动控制卡

网友F:
为什么用这么多电机?功率不够?
用交流伺服吧,功率大很多,不丢步。
六台,每台功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