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14):
在控制回路中电源指示,运行指示,启动按钮,停止按钮的位置关系在电器标准中有规定吗?上面电源指示,运行指示,下面是启动按钮,停止按钮,这样的排列正确吗。

网友A:
有没有规定我不知道,一般都是指示在上,按钮在下的。

网友B:
这样排列,便于手动眼看。

网友C:
一般就是这种排法

网友D:
这个好象是有国标的。

网友E:
建议采用带指示灯的按钮开关。方便而且更直观。把开关操作与指示分开,反而“乱哄哄”的。

网友F(2005-04-20):
这是标准的安装方式,这样指示很明显,也美观。

网友G:
电源指示上按钮中运行指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