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14):
请问DCS到底是个什么东东,同组态有什么相同与不同?与PLC呢?与自已用VB编写的上位机有关系吗?可不可以有劳哪位大虾给我系统的讲一讲,但不要太过于理论化!如果要用DCS控制应有哪些步骤与知识了?请一定给我讲讲,小弟我在此先谢了!

网友A:
反正这个DCS 论坛现在文章也不是很多,建议你把所有的都看1遍 估计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你的问题如果要回答清楚估计我的手指打字会被打断的。

楼主:
我在论坛里看了各位大虾的讨论的确了解了不少,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理念那就是DCS是一种主要用来过程控制但有向逻辑控制发展的趋势的东东,与PLC现在没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区分点,就好像我们说PLC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但其也有了模拟量控制一样,可是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DCS在硬件上是怎么样的呢?是像PLC一样整机封装,还是像用组态一样 PC+软件+PLC+现场设备呢?请各位给小弟我讲解一下!

楼主:
我真的把论坛看了一个遍,可是我的问题还是没搞清楚!请各位大虾来指点一下吧!

网友B:
跟PLC近似,有处理器和控制卡件(AI,AO,DI,DO为基础的),软件.控制设备包括逻辑,主要优势是模拟量控制,变送器等送来标准模拟量信号参与逻辑控制.

网友C:
DCS在大规模模拟量控制上当然有优势,大规模开关量控制也能实现。并且实现模拟量与开关量结合的控制很方便。例如乙烯裂解炉的BASF清焦程序。只是不适合做特高速的联锁,如ESD(紧急停车系统)。它的研发初衷是“分散控制,集中显示、操作、管理”,如果用组态软件+PLC也可以模仿出DCS的功能,但会很累。它们二者在硬件上目前有通用的趋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PLC近似,有处理器和控制卡件(AI,AO,DI,DO为基础的),软件.控制设备包括逻辑,主要优势是模拟量控制,变送器等送来标准模拟量信号参与逻辑控制.
哦!那么请问兄台讲的外处理器是个什么东东?
还有如果我要用到DCS的话我要买的是一些什么东东、而我要作的又是一些什么东东呢?(我就拿作组态来打个比方吧,我要买的是一部好的PC机、一个组态软件、与一台PLC或是板卡什么的,而我要作的就是编写组态的画面与程序、编写PLC的程序与现场设备的调试!)因为我对DCS比较陌生所以问题或许有些幼稚,但还请各位大哥不要嫌弃!

网友D(2006-08-28):
大家来加入27693946来交流DCS

网友E:
我觉得新华的组态比PLC的还要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