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15):
一化工装置改造,在距离老装置(电气及仪表防爆等级为d2BT4)1m~2m外增加一个新的装置,新的装置大约为20m*30m.新的装置中有氢气管道,故新的装置电气及仪表防爆等级为d2CT1级。
在这种条件下,老装置的防爆等级是否也应该为d2CT1级。如果这样的话,所有电气及仪表都要更换.请问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或石油化工部有关防爆或者防火标准中是否还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请告知解决这个问题的依据.

网友A:
我以为,如果新电箱的防护等级达标,且与系统其它部分电气信号隔离在该防护等级内,就不必改以前的

楼主:
斑竹,根据石油化工企业防火设计规范和电气、仪表设备防爆的相关规范,每一台仪表或者电气设备都有防爆等级,这和信号回路无关。只和装置防火、电气及仪表防爆等级有关。我想您想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