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15):
陈老师,我想异地调试或小修改OMRON的CPM1A PLC,要怎么做?谢谢

网友A:
1.編程軟體CX-P
2.通訊界面CPM1-CIF01 OR CQM1-CIF02
3.使用手冊

网友B:
陈老师可能误会了一楼的意思!
我想一楼应该是问通过MODEM等网络设备不到现场就可以修改PLC程序!
三菱的我用过,用两个MODEM就可以!
OMRON的不知怎么搞?

网友C:
我刚弄完,可以,设定一下猫就可以

网友C:
主要是:1)设猫,我用的是超级终端
2)连接后,用CXP连,断开超级终端的连接(实际并没断猫和猫之间的连接)

网友C:
不过我用的是C200,CPM1A好象没串口,就不行(至少我弄不了)

网友D:
看看这个:
http://www.omronservice.com/doc/case/4.doc
通过MODEM

网友D:
还有这个:
http://www.omronservice.com/doc/case/251.doc
通过ADSL宽带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帮助,还有我想问一下MODEM有什么要求吗?比如用实达的可不可以?

ZCMY ,三菱的能讲一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