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10V用电设备

楼主(2004-07-15):
求助,本人有一问题。本人有一110V的用电设备,现只有220V的电压。听说可以串一电容后按到220V的电源上。但不知道应该串什么种类的电容电容及其容量为多少?请各位大虾赐教。谢谢

网友A:
建议你还是不要那样做!用电容降压是可以,你还是用个220\110的变压器的好,比较安全!

网友B:
同意2楼的观点.

网友C:
用电容降压也不能供大功率电器,

网友D:
最好用220\110的变压器。

网友E:
就是一个小功率变压器也就几十元

网友F(2004-10-12):
千万别冒险

网友G:
买变压器也要看看设备的功率,再选择适当容量的变压器。要不然也是带不起来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买变压器也要看看设备的功率,再选择适当容量的变压器。要不然也是带不起来的。

网友I(2004-12-31):
对于小容量的负荷可以串容,大负荷不行,比如是几瓦的可以几十瓦的就不要串电容了

网友J:
三思而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