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命令求助!

楼主(2004-07-15):
请问下列的个各命令是什么意思?1:[zrst m0 m12]2:[tcmp d300 d200 k1 k150 m200]3:[add d362 k2 d172] 4:[ddiv d12 k10 d34] 5:[dmul d126 d336 d46]

网友A:
1、M0,M1,M2.....M12全为0

网友A:
2:[tcmp d300 d200 k1 k150 m200]应该是写错了。
    3:D362的值与常数2相加,和存在D172中;
    4:(D13,D12)除以10,商存在(D35,D34) ,余数存(D37,36);
       5:(D127,D126)乘以(D337,D336),积存在(D49,D48,D47,D46)中。
    布勃卡

楼主:
谢谢上面的二位朋友!

楼主:
能不能再问一下[sub d360 k1 d123]是什么意思?cmp是不是比较的意思?谢谢

网友B:
天呀,这些命令书上都解释得好清楚了吧。
把本书或者找三菱的资料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C:
d360 和 k1  的内容进行代数减法,它的结果放在  在D123中。
cmp  是比较指令。

楼主:
第六楼说的对!可是我的手上只有A的指令篇!还想问一下:wand是不是与指令,swap[d123]是个什么意思?谢谢你们的帮助

网友A:
是。
字节交换指令。D123(字)的高、低字节内容交换。

网友D:
zrst m0 m12 是将m0~m12全部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