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表问题?

楼主(2004-07-15):
我们是用的Honeywell PH表,用6.86和9.18的缓冲液校验并核对后,再装回电极在线测量时PH值都偏低(原来9.30左右;现在8.70左右).这已经是一直以来未解释清楚的问题,它不是指的那一台表,而是所有的在线PH表.

网友A:
1.如果被测介质是精制水的话建议换用纯水电极,Honeywell的有没有不清楚,我们这里用的是横河的.
2.考虑接地问题
3.缓冲液比对试纸
....

楼主:
以上你说的三条我们都检查过了。都完全正常!我的怀疑这就是高纯水和缓冲液在测量中的差别

网友B:
你的9。3和8。7两个值都是仪表测的吗?还是和实验室比较的

楼主:
那两个值都是现场PH表测量显示的

网友B:
honeywell我不太清楚,一般你最好用两种缓冲液来回多标定几次,使零点稳定准确.同时如果工况稳定的话,可以缩小缓冲液的跨度,再进行标定.

楼主:
PH表标定肯定是两种缓冲液啦

网友C:
是不是没有注意温度补偿的问题。校准时和现场的温度是有区别。

楼主:
温度是差不多的啊

网友D:
你的9。3和8。7两个值都是现场仪表测的?
那怎么标定?

楼主:
9。3和8。7两个值都是现场仪表测的啊,把电极取下后用缓冲液来标定

网友D:
标准液的PH是用现场表测的PH值,用不队的值标定,曲线当然不对啦。

网友C:
不好理解,我想需要楼主说明这个9.3是一个什么时候测量的值,是原先上一次电极刚标定时的值,还时其时候的值。我想这个偏差太大了,不可能没有原因的。

楼主:
9.3是用标准便携式PH表测量的,

网友D:
标准便携式一样要校准,不知你哪个是准的。
如订购厂家配置标准液,可能就好查查问题。

网友E(2004-08-24):
是用的HONEYWELL的什么型号表?什么型号电极?
测的是高纯水吗?

网友F:
我只用过哈希和E+H的,个人认为你应该取样保留送化验室,记住你取样时的显示值,再谈在线值是否准。另外没有象你这样去标准液的,首先应该取化验室的标准液,再则两点标定法要求两点间的值还要再大些。

网友F:
还有一个点取酸一个点取碱,最好用厂家的标准液。

楼主:
是用的HONEYWELL 7082 PH表,
测的是高纯水.

网友E:
这个型号是不是很老呀,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高纯水用9782P+HPW7000的,很好,但价格比较贵。我现在见的HW的表没有这型号,不知你的选型对不对

楼主:
9782P+HPW7000这种表我们试用过,测量电极和参比电极是分开的。